18.5KW电机

楼主(2013-04-15):
RT
我直接启动 ,选择多大的接触器?工作电流波动大...
另一台机器使用的是4011....
另买什么牌子接触器的比较好呢...还有电线选择多少平方的?

网友A:
选63A接触器,什么牌不好说,电缆10平方。

网友B:
50A 接触器,6平方铜线。好的ABB,擦不多的正泰。

楼主:
好的 5011  125元一个   正泰的
电线选择10平方的

网友C:
18.5kw大约36个电流左右  6平方就可以   为了保险用10平方比较好

网友D:
这个怎么计算的?授人与鱼,不如授人与渔

网友E:
铜芯线6平方就行,看你什么负载了~选合适的空开~

网友F:
最好降压启动

网友G:
电源够猛的话可以直接启动,选施耐德接触器吧

网友C:
三相380伏的电机  可以大概这样计算  功率的千瓦数乘以二就是电流数   例如18.5KW  18.5*2=37A

网友H:
18.5KW电机电流大概是37A,如果长距离的话还是10平的好

楼主:
接触器我安装好了   5011的 德力西

自己搞的
...

网友I:
好吧,我只能说:接线有点儿乱,线径有点儿细。

楼主(2013-07-11):
回复 网友I:
从100A到接触器那里又改了一下,100A漏报直接接接触器,用10平方单股铜线,接触器上面的小漏保取消。

楼主:
另一台18.5KW电机原厂的4011直接启动
机器用了2年半,前几天接触器触头粘一起了。
换了1一个5011,DLX的125元。

楼主:
回复 楼主:
楼上这张图的热过载没有用,浪费了,这个电流波动很大,没法调到合适的电流。

网友J:
引用 网友C:
18.5kw大约36个电流左右  6平方就可以   为了保险用10平方比较好
同上

网友K:
请问互感器是为了 面板用量程小的电流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K:
是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K:
回复 楼主:
s1 s2 直接接电流表?s2再接地是这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直接接的电流表....
没接地....

网友K:
回复 楼主:
没接地?为什么?好像我记得电流互感器必须接地的。 呵呵 楼主还是学生?家里设备那么多?真是羡慕你自己可以动手实践。 我也中专毕业两年都没干过维修,找不到维修干,只怪我自己学艺不精。现在猛补知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K:
边学边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