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FC15这样写不能执行呢?是什么问题?求指点

楼主(2013-04-15):
.jpg[/upload]

网友A:
需要指定RECORD长度,用指针数据就行 例:p#db5.dbx2.0 byte 10

楼主:
但是我写成P#DB1.DBX0.0 BYTE 2 它自动就变成DB1.DBW0去了 不知道怎么办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RECORD引脚链接的数据类型为Any类型,因此应该类似这样的:P#DB1.DBX0.0 BYTE 2
另外,并非所有的300机型均支持SFC15,具体需要参考硬件安装手册。

楼主:
谢谢 我选的是315-2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