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5):
1.为什么我的系统函数中没有Ajustcontrast对比度调节??
2.为什么在STEP7中的SFB41不好使,而用同样设置的FB41就好使呢??
麻烦各位大神,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A:
SFB41与Fb41的代码完全相同,不同的是:SFB41并不支持314以下机型,因此西门子为了照顾这类机型,特地加了Fb41,所以,只要选择的机型支持SFB41,就不会存在使用上的差异。

楼主:
明白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