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5):
现有20个机柜,每个柜3KW左右{机柜都是单相设备},用三相五线制供电。因服务器24小时不能停电,打算装备用:一路市电,一路柴油机发电,一路UPS供电。请教线路应该怎么设计?电源线用多大的?这三路电源用什么转换好?选怎样的UPS合适?

网友A:
ups只是大电池,断电后坚持不了多久,不用也罢

网友B:
微博网友回复:

网友C:
电流90A。考虑穿管。主电缆选用35平方铝电缆。断路器选DZ10—160.160A.服务器不全开的话可以用100A的。高温线路过长另算。每个机柜穿管2.5平方。空开选DZ47—25.机柜接地.发电机和市电可以用转换开关。就是三刀二位。具体型号忘了。

楼主:
最近太忙没空上网,UPS只是突然停电时用一下,停电后会马上去开发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博网友回复:
UPS坏了怎么办?怎么实现自动切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近太忙没空上网,UPS只是突然停电时用一下,停电后会马上去开发电机的
停电到开发电机,这么短时间,有必要ups吗

楼主:
有必要啊,中间不会停电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必要啊,中间不会停电了
有啥精密的东西,需要一直开机啊

网友D:
楼主的是什么服务器?金融行业?还是大型网站?关键行业的服务器不允许非正常断电,那怕是1秒钟,断电后服务器需要重启,服务器里的数据库会因为异常关机而出错或数据损坏丢失。
20个机柜要用3相进行平均带负载,而且每一相都要加装UPS不间断电源,作为市电断开后发电的缓冲,还要加装停电声光报警装置进行提醒。
好大一个项目哟................

楼主:
大型网站多,加UPS还有稳压,抗干扰等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