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5):
今天有一个挺奇怪的现象,由于临时用电,给车间的一个电源柜在变电所只接了A相和C相,但是在车间一量,三相都有电。B相有100多V的电压。拿个灯试了一下,B相和零接灯不亮,用验电笔试B相是不带电的,但是电压使终有。哪位师傅讲讲什么原因。

网友A:
线路感应电压

网友B:
感应电或者照明取了其中的

网友C:
如果总开关是关掉的就是感应电。总开关合上就是从B相接了单相负载。用表可以量出来。

网友D:
三相负载是有耦合的。

网友E:
b相对谁100v电

网友F:
可测一下B相与另两根相线的电压。

网友G:
交流电是有感应

网友H:
感应电啊

网友I:
感应电或者负载有问题!

网友J:
你拓相负载是星型接法嘛,当然有电了哟!

网友K:
如果你有用电器是开着的!不是形成了回路吗?肯定有电啊!像220V你接一个灯泡,只接了火线,没接零线,如果开关是打开的,零线上不是有电吗????

网友L:
你ABC三相是同 一条电缆吗?如果是一起,那就会有感应电出来。只是电压是虚的,只要接负载上去就降下来了

网友M:
不知道你引到车间后是怎么接的线,如果把车间内所连的所有开关或负载都断开,再量测一下B相的电压还会有吗?如果有,应该就是感应电。

网友N:
应该是感应电

网友O:
引用 网友I:
感应电或者负载有问题!
电从负载端又回到B相了

楼主:
多谢各位师傅的解答,我也认为是感应电。
可能我说的不太清楚,1,车间的开关下是没有任何负载的,2,B相对零A相是170V,对C相是200V。
3,我是用一个白炽灯试了一下,接A,零或C,零正常亮,B,零是不亮的。
另外哪位能说一下产生感应电的原因吗?

网友P:
线路中有感性负载存在。

网友Q:
是感应电。

网友R:
论坛上的师傅真多啊  ,
 你你们自己试试啊 ,是感应电吗,
   应该是有人在B相上误接了负载,赶快检查拆除,小心发生事故

网友S:
引用 网友A:
线路感应电压
就是感应。                     。

网友T:
感应电,确认空着的那根线两头都没接,然后用胶布包好,不用理会。

网友U:
测量下与零线的电压降

网友V:
电笔不准,我都用万用表.有 一次修灯泡 ,用表量又220伏,换上就不亮,灯头线断了,外表看不见,换灯头好使.

网友W:
感应电所占比例较大

网友M:
感应电电压应该到不了200V。

楼主:
两天加班没上论坛了,谢谢各位师傅的帮忙,已经查到原因了,是抽屉开关上的仪表的原因,把抽屉开关抽出来B相就没有电压了,希望对名位也有所帮助。

网友X:
虽然问题已经解决了,但还想请你试试:找一条长点的三芯或四芯电缆,比如10米以上,相互绝缘。把其中一条接相线上,再用验电笔试另外两条,你会发现验电笔也会亮的,但用手摸不电人。。这个好像是电容的原理吧,就是芯线相互间有电容。。大家说是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