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5):
1.变频器制动电阻的选择是按其表格中进行选择还是要进行复杂的计算??
2. 怎么样进行计算  一般性公式??  R=420139/p 这个公式是否正确...为什么与实际不符?
3. 作为一个新手一般要注意什么问题??
还请各位师傅解惑.谢谢

网友A:
制动电阻的计算,一般都是按照变频器制造商提供的表选取,计算的话也简单,就是按照制动单元的开启阈值,用欧姆定律来算电阻的阻值。电阻的功率按照通电时间的周期来选取。

网友B:
呵呵;一般建议阻值按厂家说明书上配,功率如果是波纹电阻放大一些;

网友A:
2楼的公式我很赞同。但是,对于制动电压Vdc的取值,一定要根据所用变频器制造商提供的制动开启阈值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