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度表问题

楼主(2013-04-15):
电度表3x380 3x3(6) 电度表.和200/5电流互感器。那么测量范围是120A电流—240A电流。那么线路电流超出这个范围。比如小于120大于240.测量有什么误差吗。要测量250可行吗。还是最好换个3x5(20)电度表或者换个400/5的电流互感器

网友A:
如果有说明书,可参看一下。
应当来说,大于某个值、小于额定值时,会在误差范围内;超过额定值,误差可能会增大。

网友B:
测量250A的电流,选200/5的互感器,肯定不行啦。计量就不准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