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6):
我单位有二种产品要在一块铁板上冲488只和800只孔,我以前用过文本显示器是只要输入4个位置,而現在要輸入这么多位置,请问用什么显示屏连接还有是不是可以用电脑连接?怎么连接?谢谢了!

网友A:
触摸屏常用的是7寸 10寸宽屏

楼主:
用触摸屏编程后可以在触摸屏上输入这么多孔位置?

网友B:
孔这么多用上位机当人机好了,或者你在电脑上编好传到人机里应该是好的方法。

网友C:
呵呵;屏上输入多少倒不是问题;大不了做个几十页的画面;

楼主:
程序太多用触摸屏好象太麻烦了,用计算机不知怎么样?我用的是台达PLC,用计算机连接PLC不用编PLC程序的软件。输入位置数据是不是要用一种专用软件连接,不知什么软件可以连接PLC并且可以输入要移动孔位置数据。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D:
这么多定位数据触摸屏可以利用配方组来做的,屏上控件可以不用太多,不过PLC程序可能要修改了!循环读取配方组,触摸屏配方组通过设置触发条件来控制配方组写入PLC;

网友E:
显然是用触摸屏做配方来做比较合适;
一个个地去输入一个是工作量大,还有就是容易出错。

网友B:
pc和plc通讯走485协议的多。还要看具体的plc型号,如果西门子就是ppi或者profibus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