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6):
求教,求救下,三菱PLC(FX2N-32MR系列)与变频器(FR-E700)和同类型PLC同时通信可以吗?
主要是我看到三菱FX2N-32MR系列的PLC只有一个RS485模块,怎样使得它在与PLC通信的同时还能与变频器进行通信勒。
还是根本不能同时进行通信,或者说可以通信的话,是不是在PLC的程序中找个时间差把这两者分别依次顺序进行通信勒?

网友A:
Fx2N即可以扩展通讯模块,也可以扩展通讯板……

以前我一直在论坛中回答:通讯成功需要满足2个要素:
1、硬件标准一样,即Rs422对Rs422,Rs485对Rs485,不一样的硬件就需要使用转换器来转换。
2、软件协议要一样,软件协议不同,即使硬件标准一样,也一样不能通讯,这犹如两个人交流,硬件标准一样了,是两个人,不是一个人一只猪,那么软件协议就是要双方都能知道的语言,或者手势,否则如何交流呢?

同样,针对你的问题,如果PLC与变频器支持同样的硬件标准,如Rs485,且他们使用同样的通讯协议,如Modbus。

至于是否同时,就目前PLC看来,使用单核的Cpu的PLC是一定有时间差的啦。

楼主:
谢谢你的说明,不过我还想问下。
就是关于软件协议是指通信之间的1:1、1:N还是N:N的通信程序要对应吗?。比如说以一台PLC为主机,另一台PLC为从机1,还有一台变频器为从机2,写的程序要对应相应的设置;
还是说一台PLC为主机,另一台PLC为从机,变频器也为从机,他们奉为两种通信,一种是PLC之间的通信,一种是PLC与变频器的通信,分别针对性的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