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6):
比较麻烦的一台机,选择启动方式为检速再启动时,会在停机时报Er03且复位后无法启动,电机像卡住一样。选择制动再启动时,停机报Er01,复位可启动。选择正常启动无报警。驱动电路,电流检测板都检查过,改换的都换了,请高手分析一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选择正常启动无报警。驱动电路,电流检测板都检查过,改换的都换了,
这样的话,硬件上是没有问题的,应是制动参数问题
直流制动百分比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