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6):
请问各位大大们:
  我了解PLC与台式电脑通信用的是RS232。但是我用的是笔记本电脑,需要用到它与PLC之间进行通信,问下可以使用rs232转USB模块进行通信吗?如果可以的话,请问要注意什么方面的问题勒?谢谢

网友A:
现在都有专用的USB下载线;

网友B:
买个好些的USB转232的线,然后加上你之前的232电缆也可以

网友C:
买个好些的USB转232的线,然后加上你之前的232电缆也可以
-------
也得安装好驱动,才能用

网友D:
我就是用的USB转232,但是一定要买好的。便宜的不行。

楼主:
恩恩  谢了啊

楼主:
额,怎么说勒,什么叫便宜的什么叫好的?你能发给淘宝的地址给我看看这样的货吗

网友E:
编程线等这些用国产的德阳四星的比较好

网友F:
串口通信与USB通信转换是需要驱动的。

网友G:
10元一条uSB转232能用

网友H:
还是买个好的吧,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I:
直接购买USB端口的编程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