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6):
请问,FX2N-32MR系列的三菱PLC可以拓展两个RS485通信模块吗?我看到这种PLC只有一个RS485模块拓展槽,怎么解决其拓展两个RS485模块的问题

网友A:
呵呵;如果是用二个485BD的通讯板是肯定不行的;

网友B:
用FX3U吧,这个可以同时扩展一个485BD板和一个485设配器。

楼主:
额,没钱买啊,大哥我是学生用的是导师提供的东西,没得选择啊。

楼主:
那难道不能再进行与变频器通信的同时在与其他PLC通信了?

网友C:
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按fumz78版主的方案选型PLC的话,FX2N系列PLC是不能同时支持两种不同协议通讯的!

楼主:
意思是不能同时与变频器通信和其他PLC通信

网友D:
用1个485BD,再用1个232IF,232再转485,就有2个RS485了。

楼主:
額,问题是我的RS232要用于人机通信啊

网友D:
不够了你用2个或多个232IF,2N最多可以挂8个扩展呢,加上BD口编程口有10个通讯口,232/485/422转换模块很好买价钱也不高,足够你用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額,问题是我的RS232要用于人机通信啊
编程口用于人机通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