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6):
离心水泵电机15KW,额定电流28.8A,应该是简单的星三角降压启动,但是它这个还是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热继电器容量很小,整定值只有3A多,而且用的导线比电机主回路也小得多。难道是串入互感器保护吗?

出现的故障是电机烧了,热继电器没有动作。

楼主:
下图为上图下面两个元件的近照。

楼主:
热元件近照

星三角的电路随便可以找到,不会是设计错误吧, 那他是如何设计的呢?

网友A:
热继电器应该不是星三角启动上用的,要不然你上电气图看一下。

网友B:
热继应该是用在互感器上的吧,这样也有可能,我就这样接过,

网友C:
查看上面互感器线号是否接在了热继电器上,不就一目了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继电器应该不是星三角启动上用的,要不然你上电气图看一下。
没有电气图,这是这个电气柜子里唯一的一个热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继应该是用在互感器上的吧,这样也有可能,我就这样接过,
这是谁发明的,这样可靠性高吗? 这样搞有什么好处? 节省了热继电器吗? 如何做到三相保护? 上面只有两个互感器, 串联还是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看上面互感器线号是否接在了热继电器上,不就一目了然了。
线号不清楚,而且你没看到互感器在总开关的前面吗? 线号看不到。

现在是100A的空气开关触点都熔焊了,电源都无法关,上级开关因为有重要设备运行,也不能停电,所以没搞。

厂家只要求我们换空气开关、热元件和电机而已,其他的我们不要管,我只是自己想搞清楚而已。

根据我的经验,热继电器动作虽然有可能不准,有可能偏大,但是大到了这个程度,到了10个平方的接地线外皮都融化的程度,都没有动作也是罕见的。

做了那些事情虽然也能恢复运行,但是隐患依然存在。

楼主:
单台电机短路保护的空气开关的容量达到电机的3.5倍,这样的设计也是罕见的。

网友D:
热继电器接的是互感器,是差动接法,检测的是第3相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继电器接的是互感器,是差动接法,检测的是第3相电流。
第三相?还是三相? 为什么是第三相? 任意一相过流或者缺相都能检测到吗?比直接串接的有什么优点?

楼主:
经过搜索,找到这样的东西,有什么优点? 省点热继电器的钱吗?

我们换个几千几万元的配件,厂长是问都不会问一声的,哪怕是错换了的配件丢掉,主管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的。

网友E:
热元件是接在互感器回路中的,乘上互感器的倍率就是实际保护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热元件是接在互感器回路中的,乘上互感器的倍率就是实际保护电流
还是不知道这样做的优点在哪里?

省不了几个钱,还要多买两个互感器,还要多接几根线,现在出现保护失效的问题,能确定仅仅只是热继电器的问题吗?到了接地线绝缘皮都融化了的地步。

网友F:
个人觉得这样的设计没有优势。

网友E:
柜子上有电流表和电表吧?

网友G:
楼主口口声声说简单的星三角降压启动,却不能把原理图画出来,再上传,我看楼主还没有明白当前实物的原理吧?

网友H:
15KW星三角居然用铜排连接,不多见啊

网友I:
电流互感器的变比是多少,电动机多少KW?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柜子上有电流表和电表吧?
只有一块电流表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流互感器的变比是多少,电动机多少KW?
电动机15KW,
电流互感器变比还没看,热继电器如果是接互感器,我觉得热继电器大了一点,还要选小一点的。

按照5/50的变比,整定值应该是3A左右,他选择3.2-5A,应该选择2.2-3.5A更合适,如果是5/100的变比,选更小的热继电器应该不可能了

网友J:
热保护是否接错线了

网友K:
15KW电机电流也不是很大,这样的热继电器很常见,没必要用互感器,设计不合理。

网友L:
接线方式有多种,有的为了卖个好价钱(显得东西多,骗外行),有的找不到合适热继电器,主要看它的功能是否有用。空开大点没关系,主要是短路保护,如果空开小了起动有可能跳闸(目前有好多空开没有足够起动电流)。要用钳形电流表测量电流,进一步调整热继电器电流整定值。

楼主:
引用 网友L:
接线方式有多种,有的为了卖个好价钱(显得东西多,骗外行),有的找不到合适热继电器,主要看它的功能是否有用。空开大点没关系,主要是短路保护,如果空开小了起动有可能跳闸(目前有好多空开没有足够起动电流)。要用钳形电流表测量电流,进一步调整热继电器电流整定值。
  不认同你的观点,我10多年前刚上班的时候就遇到过这样的主管,跟你的说法很接近,可是事实摆在那里,电机和线路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接二连三烧毁两台37KW的电机并且交流接触器主触点烧毁,不仅灭弧罩烧穿而且电柜门都烧穿,他把责任追究到我们电工没有巡检上面,搞电工的都知道,一个工厂那么多电机,谁能巡检避免电机不被烧?更何况还是半夜里烧的。
  一个很简单的直接启动电路,37W的电机是直接启动的,我好像没有记错,配电间是400A的熔断器,到了现场的配电屏电源开关也是400A的,后面接两台37KW的电机,热元件多大的不记得了,反正整定值也是很大的,只有所谓的短路保护,一台电机过载,基本就是烧毁的结局,电机烧毁的过程是先是过热,然后是对地短路,这时有可能配电间的一个熔断器率先烧断,而现场的空开却仍没有动作,难道说是空开不合格?然后另外一台电机基本也是因缺相烧毁的命运。这不是我的推测,这是事实。然后出现前面所述。
   我对那个主管说了理论上该如何如何,主管说法和你差不多:实际和理论不是一回事,国产热继电器不准,选大些是为了减少误动作,空气开关只做短路保护,选大些没关系。
   说起来这都是电工最基本的东西,很多人就是不照着做。事实上那个厂的电机没有几台保护是能准确起作用的,烧毁电机很频繁,主管把责任推给修电机的身上,推给环境上面,甚至电控柜起火对领导说是静电引起的。

楼主:
一个工厂产值人均一般都是10万到几十万以上,一个几百人的工厂产值随便就是几个亿,那个工厂当时是亏损的边缘,有的同类规模的工厂利润达到数千万,两年收回投资,所以说只要电机能搞得转,领导都不怎么在乎烧多少电机,所以说什么水电气浪费,损坏多少东西,领导都不放在眼里的,只要保证工人在干活就行。

楼主:
当时那个工厂亏损的主要原因是产品质量不稳定,有些高端产品搞不出来。

网友C:
线号看不清你可以用表测一下,怀疑电流范围你也可以使用电流表检测后调整定值,这样就会更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号看不清你可以用表测一下,怀疑电流范围你也可以使用电流表检测后调整定值,这样就会更安全。
如果我是主管,我不会用这套东西,如果主管没要求,那就只好恢复。
现在不仅仅只是没有跳闸的问题,现场有两台水泵和电机,只放了6根线作为一台电机的星三角降压启动,地线都没有,只是接的埋在地下的铁套管上,作为导线的套管埋得并不深,如果换一台水泵使用还得换接线,我不知道为什么如此节省。
我的方案很简单,拆掉一个接触器和热继电器,增加两个软起动器加热继电器保护,将6根线分开接两台电机,一定要单独接一根地线。还可以分别增加单独的两个空气开关,一是一台电机短路故障不会影响另外一台,二是一台电机故障检修需要停电可以单独停电。

网友M:
现在很多大功率电器柜都是用的这种方法测量电流。

网友N:
用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线经过热继电器主回路,只要选择得当同样达到效果。因为热继电器的主回路不可能做得很大,所以只有通过二次线来保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用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线经过热继电器主回路,只要选择得当同样达到效果。因为热继电器的主回路不可能做得很大,所以只有通过二次线来保护的
除了在学校里见过龙门刨床的大电机,我在工厂里接触到的最大电机,目前还只有48KW,都是用的普通热继电器,当然还有更大的,我们公司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N:
用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线经过热继电器主回路,只要选择得当同样达到效果。因为热继电器的主回路不可能做得很大,所以只有通过二次线来保护的
NR2系列热过载继电器(以下简称热继电器)适用于交流 50Hz/60Hz、电压至 690V,电流0.1-630A的长期工作或间断长期工作的交流电动机的过载与断相保护。
     热继电器还具有温度补偿、动作指示、自动与手动复位、停止等功能,产品性能稳定可靠。
     热继电器可与接触器接插安装,也可独立安装。
     符合标准:GB 14048.4、GB 14048.5、IEC 60947-4-1。

楼主:
根据我10多年的经验,热继电器和空气开关,只要选择得当,都能很好地保护电机和线路

网友L: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接线方式有多种,有的为了卖个好价钱(显得东西多,骗外行),有的找不到合适热继电器,主要看它的功能是否有用。空开大点没关系,主要是短路保护,如果空开小了起动有可能跳闸(目前有好多空开没有足够起动电流)。要用钳形电流表测量电流,进一步调整热继电器电流整定值。
  不认同你的观点,我10多年前刚上班的时候就遇到过这样的主管,跟你的说法很接近,可是事实摆在那里,电机和线路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接二连三烧毁两台37KW的电机并且交流接触器主触点烧毁,不仅灭弧罩烧穿而且电柜门都烧穿,他把责任追究到我们电工没有巡检上面,搞电工的都知道,一个工厂那么多电机,谁能巡检避免电机不被烧?更何况还是半夜里烧的。
  一个很简单的直接启动电路,37W的电机是直接启动的,我好像没有记错,配电间是400A的熔断器,到了现场的配电屏电源开关也是400A的,后面接两台37KW的电机,热元件多大的不记得了,反正整定值也是很大的,只有所谓的短路保护,一台电机过载,基本就是烧毁的结局,电机烧毁的过程是先是过热,然后是对地短路,这时有可能配电间的一个熔断器率先烧断,而现场的空开却仍没有动作,难道说是空开不合格?然后另外一台电机基本也是因缺相烧毁的命运。这不是我的推测,这是事实。然后出现前面所述。
   我对那个主管说了理论上该如何如何,主管说法和你差不多:实际和理论不是一回事,国产热继电器不准,选大些是为了减少误动作,空气开关只做短路保护,选大些没关系。
   说起来这都是电工最基本的东西,很多人就是不照着做。事实上那个厂的电机没有几台保护是能准确起作用的,烧毁电机很频繁,主管把责任推给修电机的身上,推给环境上面,甚至电控柜起火对领导说是静电引起的。
说到空开不合格多的是,在工厂基本是主管说了算,如果主管是有料会相信你,没料的会说你多事。当然一个空开控制一个电机是好事,空开不可以作过载保护,最好加相序继电器。热继电器要实际运行中调整。总之工厂设备能运行则安之,不能运行修之,除非你的上级相信你.我也是10多年的电工。据空开理论用1-1.3倍就可以了,实际中有许多开关起动跳闸;空可以代替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L: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接线方式有多种,有的为了卖个好价钱(显得东西多,骗外行),有的找不到合适热继电器,主要看它的功能是否有用。空开大点没关系,主要是短路保护,如果空开小了起动有可能跳闸(目前有好多空开没有足够起动电流)。要用钳形电流表测量电流,进一步调整热继电器电流整定值。
  不认同你的观点,我10多年前刚上班的时候就遇到过这样的主管,跟你的说法很接近,可是事实摆在那里,电机和线路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接二连三烧毁两台37KW的电机并且交流接触器主触点烧毁,不仅灭弧罩烧穿而且电柜门都烧穿,他把责任追究到我们电工没有巡检上面,搞电工的都知道,一个工厂那么多电机,谁能巡检避免电机不被烧?更何况还是半夜里烧的。
  一个很简单的直接启动电路,37W的电机是直接启动的,我好像没有记错,配电间是400A的熔断器,到了现场的配电屏电源开关也是400A的,后面接两台37KW的电机,热元件多大的不记得了,反正整定值也是很大的,只有所谓的短路保护,一台电机过载,基本就是烧毁的结局,电机烧毁的过程是先是过热,然后是对地短路,这时有可能配电间的一个熔断器率先烧断,而现场的空开却仍没有动作,难道说是空开不合格?然后另外一台电机基本也是因缺相烧毁的命运。这不是我的推测,这是事实。然后出现前面所述。
   我对那个主管说了理论上该如何如何,主管说法和你差不多:实际和理论不是一回事,国产热继电器不准,选大些是为了减少误动作,空气开关只做短路保护,选大些没关系。
   说起来这都是电工最基本的东西,很多人就是不照着做。事实上那个厂的电机没有几台保护是能准确起作用的,烧毁电机很频繁,主管把责任推给修电机的身上,推给环境上面,甚至电控柜起火对领导说是静电引起的。
说到空开不合格多的是,在工厂基本是主管说了算,如果主管是有料会相信你,没料的会说你多事。当然一个空开控制一个电机是好事,空开不可以作过载保护,最好加相序继电器。热继电器要实际运行中调整。总之工厂设备能运行则安之,不能运行修之,除非你的上级相信你.我也是10多年的电工。据空开理论用1-1.3倍就可以了,实际中有许多开关起动跳闸;空可以代替保险丝。
空开保护电机理论上好像不是1-1.3倍,而是1.5-2.5倍,保护纯电阻性负载是1.1-1.3倍,保护多台电机是以最大功率电机的额定电流的1.5-2.5倍再加上其他负载额定电流,很多人认为空开有问题,选择并不正确。

前段时间去一私人小厂做事,就接一台电机,事后又打电话给我,说那个电气柜内有个其他设备也开不起了,问我是不是动过其他地方,虽然我没有,但是还是帮他去看了,检查线有很多地方是松的,那个开不起的设备电机已经冒烟了,再看他的热继电器, 不管电机大小,全是9A,那个烧了的电机额定电流是2.3A, 我告诉老板这个问题,老板说他们请的都是有执照的,我没多说了。 知道要热继电器却并不知道如何选择在一般电工中很普遍。

网友O:
引用 网友H:
15KW星三角居然用铜排连接,不多见啊
这个就是我看不懂得地方,上端子用铜牌,下端子缺的不怎么粗的线,我晕

网友L:
你说的是保险丝之类,电动机的自动开关的整定:(1)长延时=电动机额定电流;(2)6倍长延时电流整定值的可返回时间≥电动机实际启动时间;(3)瞬时整定电流:鼠笼型为8-15倍脱扣器的额定电流,绕线型为3-6倍;但是有几个电工能调整空开?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说的是保险丝之类,电动机的自动开关的整定:(1)长延时=电动机额定电流;(2)6倍长延时电流整定值的可返回时间≥电动机实际启动时间;(3)瞬时整定电流:鼠笼型为8-15倍脱扣器的额定电流,绕线型为3-6倍;但是有几个电工能调整空开?
你说的是带过载保护功能的空开的电流整定, 那应该和热继电器的整定一样的, 我说的是空开容量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说的是保险丝之类,电动机的自动开关的整定:(1)长延时=电动机额定电流;(2)6倍长延时电流整定值的可返回时间≥电动机实际启动时间;(3)瞬时整定电流:鼠笼型为8-15倍脱扣器的额定电流,绕线型为3-6倍;但是有几个电工能调整空开?
你说的是带过载保护功能的空开的电流整定, 那应该和热继电器的整定一样的, 我说的是空开容量的选择。

那种空开可以省掉热继电器,很多空开并没有那功能。

网友P:
水泵电机15KW,额定电流28.8A,直接启动不就可以了嘛,拿来那么麻烦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P:
水泵电机15KW,额定电流28.8A,直接启动不就可以了嘛,拿来那么麻烦的事?
主管说他准备改变频器,我不知道为何要用变频器。不是我等人应该知道的。

网友Q:
15千瓦有必要通过互感器接热报吗?

网友R:
  12 楼step1师傅你好

请问 那个线路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太适合初学了   太逼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12 楼step1师傅你好

请问 那个线路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太适合初学了   太逼真了
你好,这不是我画的,这是网上找的,我觉得用CAD也可以实现吧,CAD不是也可以贴图片吗? 然后连线就是,但是我觉得没必要那么麻烦,除了了好看没别的用处。

网友S: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接线方式有多种,有的为了卖个好价钱(显得东西多,骗外行),有的找不到合适热继电器,主要看它的功能是否有用。空开大点没关系,主要是短路保护,如果空开小了起动有可能跳闸(目前有好多空开没有足够起动电流)。要用钳形电流表测量电流,进一步调整热继电器电流整定值。
  不认同你的观点,我10多年前刚上班的时候就遇到过这样的主管,跟你的说法很接近,可是事实摆在那里,电机和线路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接二连三烧毁两台37KW的电机并且交流接触器主触点烧毁,不仅灭弧罩烧穿而且电柜门都烧穿,他把责任追究到我们电工没有巡检上面,搞电工的都知道,一个工厂那么多电机,谁能巡检避免电机不被烧?更何况还是半夜里烧的。
  一个很简单的直接启动电路,37W的电机是直接启动的,我好像没有记错,配电间是400A的熔断器,到了现场的配电屏电源开关也是400A的,后面接两台37KW的电机,热元件多大的不记得了,反正整定值也是很大的,只有所谓的短路保护,一台电机过载,基本就是烧毁的结局,电机烧毁的过程是先是过热,然后是对地短路,这时有可能配电间的一个熔断器率先烧断,而现场的空开却仍没有动作,难道说是空开不合格?然后另外一台电机基本也是因缺相烧毁的命运。这不是我的推测,这是事实。然后出现前面所述。
   我对那个主管说了理论上该如何如何,主管说法和你差不多:实际和理论不是一回事,国产热继电器不准,选大些是为了减少误动作,空气开关只做短路保护,选大些没关系。
   说起来这都是电工最基本的东西,很多人就是不照着做。事实上那个厂的电机没有几台保护是能准确起作用的,烧毁电机很频繁,主管把责任推给修电机的身上,推给环境上面,甚至电控柜起火对领导说是静电引起的。
你说的有道理,我就碰到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