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6):
上电显示ER15,按复位仍显示回ER15。根据说明书报警分析,  多功能端子DI和COM 短接,按复位,ER15警消除。

过5秒左右开始报ER16警,按复位消除ER16,但过5秒重新报ER16

监示频率,电压,电流可以查看,想改变变频器的控制方式运行下电机,不知道参数组是怎么进去的,关键是键盘不怎么去一直按的话,继续报ER16,又得重新复位。有没师傅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A:
故障没有排除,当然会报警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电显示ER15,按复位仍显示回ER15。根据说明书报警分析,  多功能端子DI和COM 短接,按复位,ER15警消除。

过5秒左右开始报ER16警,按复位消除ER16,但过5秒重新报ER16

监示频率,电压,电流可以查看,想改变变频器的控制方式运行下电机,不知道参数组是怎么进去的,关键是键盘不怎么去一直按的话,继续报ER16,又得重新复位。有没师傅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A:
ERR16通讯故障,检查通讯口485的2根线是否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