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6):
各位资深的坛友们,小弟想请教个问题,其实对于专业搞这方面的人士很简单的。小弟最近接一个项目:
单相220V电压型变频器控制电机正反转,能够调速,电机带动蜗轮蜗杆升降机实现平稳和速度可调的升降功能,电机和蜗轮蜗杆升降机均选好型号了,就是变频器的控制部分不清楚(包括变频器的前后的器件空开、接触器的选型需要注意哪些问题等),想请大家给点意见,最好能有原理图。
小弟新人,希望大侠们不吝赐教!!

网友A:
怎么没人找我搞呢?

网友B:
直接是多大电机用多大的变频器,变频器直接带电机就ok了。还用什么空开。

网友C:
可以选择我们的变频器,科沃kvf600系列,力矩大,过载能力150%以上,性能稳定,  购买我们公司的任何系列变频器均可为您提供完整的控制方案,以上信息仅供参考,谢谢,13590313071 梁生

网友D:
变频器的输入端接一个开关,输出接电机,启动变频器运行就行了。

楼主:
谢谢,谢谢各位的回复!我知道这个问题对于各位专业人士来说非常简单了,不过还是感谢各位的回答,谢谢!

网友E:
这个应该算是最基本的应用了,端子都用不到。版主都说了,在变频器输入侧接一个断路器。输出侧直接接电机。把电机的参数设置到变频器里面即可,控制面板上面应该都有正反正操作按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