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保护

楼主(2013-04-16):
想问下各位高手,有搞继电保护知识的吗,大家可以交流下

网友A:
你想自己设定继电保护各电流的数值吗?那玩意比较复杂

楼主:
就是大家一起探讨下关于保护方面 的设置问题,交流下

网友B:
有什么问题

网友C:
继电保护,如果不是智能的,就是继电器的开关逻辑控制,如果是智能的,就是类似logo!那样的小型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即可。

楼主:
就是高压综合保护,电力自动化等,在化工厂里面的10KV,110KV等设备的综合保护

网友D:
我们这里继电保护用得比较多  向楼主多学习下

楼主:
  2013年4月12日晚上,我公司的一个分配10KV高压配电室进线电缆爆炸,导致相间弧光短路,但是光纤差动动作较慢,导致引起与总降站10KV配并列运行的发电机立即解列跳闸,总降站10KV配母联开关跳闸,引起全场有一半停电,还好其他高压配母联备自投动作,只是晃了下电,但是造成全场停车的后果。
 补充:我公司的有1座110KV变10KV的变电站,110KV单母线分段运行,10KV由I段带II段运行,母联开关合闸,发电机与II段并列运行,
 开关动作顺序: 电缆短路-发电机解列跳闸-总降站10KV母联开关分闸-故障线路光差动作

问题:1 发电机解列跳闸是是么保护跳闸? 2.光差保护动作是否需要采集电压信号(从端)? 3 母联开关怎么会比故障开关跳闸在前? 4. 电缆头故障大概是什么原因(已经投用三年)? 5. 怎么优化发电机的保护,怎么优化母联开关保护?  7.发电机能否并列在II段还是在I段啊?
   大家给看下,怎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啊。怎么解决?

楼主:
请求各位师傅给予指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