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6):
一台安川G5A4015变频器,原来安装在IGBT上面的三个吸叫电容是1000VDC 2.5UF,坏了两个,现换成三个1200VDC 0.47UF的吸收电容,不知可否?会不会损坏IGBT?

网友A:
模块功率越大,这个吸收电容的容量越大,当然耐压不变。

楼主:
因为客户要得急,我就用0.47UF的代替了,现在用了快一星期,100公斤水洗机的,高脱能有130HZ,应该没问题。

网友B(2016-03-18):
回复 网友A:
前辈,能否详细解释变频器电容的作用,电解电容,瓷片电容,贴片电容,胆电容,麻烦了,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