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7):
我想用PLC通信变频器的控制电机的电机正反转和停止。
请问下具体变频器要怎样设置参数才能使得从PLC就可以控制电机的启停、正反转。
我知道PLC与变频器通信是网络模式这些都怎么设置

网友A:
变频器设置相关的通讯参数,然后PLC还要根据变频器的协议写通讯程序的。

楼主:
这我知道,我想问的是具体的怎样设置变频器的参数,我程序写了(程序没错),但是控制是没有作用,所以我想应该是变频器设置的问题

网友B:
呵呵;通讯设定、接线、变频器参数、程序都有关系的;

网友C:
没程序,没变频参数,没接线图,神仙也难下手!谁知道你错在哪。

楼主:
发不了图片上来,
请问你能不能编个FX2n的PLC通讯变频器控制电机正反转的程序给我看看(这个应该不太多吧),然后说明下你变频器参数都设置了哪些?我对比下就知道问题出哪了。行不,万分感谢

楼主:
嗯,这我懂,可是具体怎么搞就不清楚了。
请问你能不能编个FX2n的PLC通讯变频器控制电机正反转的程序给我看看(这个应该不太多吧),然后说明下你变频器参数都设置了哪些?我对比下就知道问题出哪了。行不,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