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N2 送电跳OC-A?

楼主(2013-04-17):
请教:   三个电流传感器都无电压输出,是何原因?模块换过,驱动光耦和电容,电流检测贴片全换还是不好?三个电流互感器为什么没有输出,应该输出电压才对?是何原因?

网友A:
多大功率的,小功率的直接屏蔽掉,就行了

网友B:
坏了,送修

网友C:
OC-A为加速中过流,有可能是霍尔坏,最好不要将霍尔屏蔽掉,这样容易因为无电流检测而炸机;也有可能是驱动部分坏,只要做单板测试就可以判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