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7):
如标题,请教各位了!各位有何思路、方案,谢谢交流分享。

网友A:
激光测速仪,即可

楼主:
你好  有具体思路、方案吗?谢谢!

网友A:
这个应该不难!但不知你的具体要求是什么?

网友A:
如果是离线检测的话!激光测速仪,即可
如果是在线可以用光电开关 配合plc即可

楼主:
在线测速!离心铸造要求模具转速达到才可以进行浇注铁水。是这样的。

楼主:
麻烦您给个T型图,谢谢!

网友A:
就是看情况用光电开关或电感式接近开关 取旋转的脉冲信号用plc计数就可以了,精度应该可以满足要求!

楼主:
您好!因为有三个速度控制要求,即:低速、中速、高速。如果是脉冲信号计数的话,怎么才可以满足低中高速呢?模具一直在转,计数的话肯定都往高速阶段的数值累加上去啦。

网友B:
这个不难呀,才有什么传感器都可以,光电的非接触的,突出物体的检测等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因为有三个速度控制要求,即:低速、中速、高速。如果是脉冲信号计数的话,怎么才可以满足低中高速呢?模具一直在转,计数的话肯定都往高速阶段的数值累加上去啦。
所谓速度是指每秒或没分钟旋转的圈数,也就是说要每秒或每分钟刷新。(或者说清零)怎么会累加呢?

网友A:
如果用plc搞不定 可以用接近开关配合转速表解决!以前我所在的焦化厂核心设备风机 就是用的这种!

网友A:
还有一种最简单的,就是用变频器控制高中低 速度 取变频器的频率输出 显示转速!

楼主:
哦,以前贵工厂用的是什么型号的接近开关和转速表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以前贵工厂用的是什么型号的接近开关和转速表呢??谢谢!!
时间太长忘记了!你可以去淘宝 搜索看看

网友C:
普通的接近开关价格转速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