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7):
我装了威纶的EB8000软件,想通过232串口线同欧姆龙CPM2A,进行在线模拟,但一直都不成功。在选择设备类型上选的是
欧姆龙CJ/CS/CP,串口选COM1,参数都是选欧姆龙标准通信参数,但都无法连接。在使用组态王时,连接参数都一样,连接也十分正常的。想请问是不是该软件不支持欧姆龙CPM2A的机型连接(之前用欧姆龙自带触摸屏软件在线模拟时,也只支持CP1,CJ等一些系列的),或者是还有哪些参数没设置对,该怎么设置呢?谢谢!

网友A:
在选择设备类型上请改成OMRON C/CQM1系列;

楼主:
谢谢了,终于成功通信了。

网友B:
楼上高手。

网友A:
呵呵;CP1H/CP1L的型号才需要选CJ/CS;
老型的CPM1A/2A/CQM1等都要C系列;

网友C:
呵呵 还是设置问题

网友D:
认真看看触摸屏的手册

网友E(2020-01-07):
顶起来,让你的问题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