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7):
我用2个cpu224组态,控制4个步进电机
PLS指令中Q0.X,控制第1、2个步进电机时,设置为Q0.0,Q0.1,控制第3个电机和第四个电机怎么设置?

网友A:
在第二个PLC中一样设置呀!

设好后,用数据线将两个PLC联接起来!

网友B:
呵呵;2台脉冲输出是一样的;
与上位机通讯,你是二台PLC通讯后再与上位机连,还是上位机直接连二台PLC,这是你要考虑的;

楼主:
那这样不就有2个Q0.0的点和Q0.1的点以及2个SMB67和SMB77,SMW168和SMW178了?
直接用上位机控制2个pLC和两个PLC互相通讯设置不一样吗?
我刚学PLC不久,只了解基本的概念,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C:
两台PLC都要做程序,然后两台PLC通讯

网友D:
不知道你的工艺,估计要用通讯了

楼主:
我还是用EM253模块做吧,谢谢你们啊!

楼主:
我想的话应该是要用通讯的。
太多的不清楚了,又找不到这方面的资料。
谢谢啊!以后还请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