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7):
交房时候建筑商在我家走廊留有一路双控开关电路,我装修时候将其中一个开关移位,灯的位置进行了移位,然后测试正常,然后半年内使用一直是正常的(装修时候有烧爆过白炽灯泡)。

装修完毕之后更换双控开关,此时出现问题,接上开关马上打火跳闸。电路我简述一下是这样的,开关底盒A,内有三根线头,1根是火线,2,3连接到底盒B(火线与其中一根线相接马上跳闸)。底盒B内有线头三个,其中1根与灯相连,另外2根与连接底盒A,奇怪的是这三根中有一根是一直带电的火线(具体是哪根我现在说不好,当时电工测量的,晚上我回去问问),现在的情况就是线盒A接上开关就跳闸。

这里让我感觉奇怪的的是,按照双控的线路,线盒B应该是没有火线的,但是确确实实有根线一直带着电,而且之前装修期间这个开关和灯还一直在用,会不会是哪里烧掉了,请问那位大拿知道问题在何处,或者说这是什么接线法?

网友A:
根椐你的描述,有可能火线经灯具(短路)引入了线盒B,导致一合开关A就跳闸。

楼主:
非常感谢,但是线盒A和灯具之间没有一条线是通的,您所说的短路是从哪头到哪头之间的线路出现短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椐你的描述,有可能火线经灯具(短路)引入了线盒B,导致一合开关A就跳闸。
非常感谢,但是线盒A和灯具之间没有一条线是通的,您所说的短路是从哪头到哪头之间的线路出现短路的?

网友B:
还是如1楼所说,先排除灯头处有不有问题;
可以画图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如1楼所说,先排除灯头处有不有问题;
可以画图分析。

如图所示,按照这个线路图,如果在B线盒也就是楼上的线路完全不接通的情况下,A线盒也会跳闸,另外令我很困惑的是按线路图如果A线盒不接线,B线盒三根线应该是都没电才对,但是目前线盒B有一根火线。

网友C:
这个对电工来说不是问题,查清B盒里那根带电的线是通往哪里?是不是通到灯头?

网友B:
线路的接法也就是这样;故障大致是接线错误、线路破损等原因,这与具体的走线等有关。
知道原理,但我没接过这种线,也基本上没有维修过照明线路。

看起来,主要还是查明B盒“火线”的来源;
如果A、B盒都不接线,不知情况怎样。

网友D:
看看我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对电工来说不是问题,查清B盒里那根带电的线是通往哪里?是不是通到灯头?
多谢,目前的状况是的装修的电工量线路后告诉我的结果,明天我有时间后再去测量。

这次的问题奇怪就奇怪在。第一,这盏灯我之前用过,可以用。第二,从电工说的线路通断情况来说线路预留是正确的。第三,线盒B无端一根不该带电的线路带电,但是即使带电从电路上来说线盒A的火线和控制电路相接也相当于火线接火线,不应当跳闸的,但是目前情况就是跳闸。

A盒接线跳闸和B盒控制电路无端带点这俩点都异常,而且好像原理上两者没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路的接法也就是这样;故障大致是接线错误、线路破损等原因,这与具体的走线等有关。
知道原理,但我没接过这种线,也基本上没有维修过照明线路。

看起来,主要还是查明B盒“火线”的来源;
如果A、B盒都不接线,不知情况怎样。
A,B线盒全部不接线,这时候不会跳闸,但是B线盒的那条线仍然是带电,更奇特的是B线盒不接线,A线盒接线仍然跳闸。

网友B:
测电压、或串灯泡;
当然,需注意安全,因此应由电工去做。

网友E:
A盒三根线开关接上。B盒不接。会不会调闸。会跳闸说明连到B盒二线出问题。不会跳闸。那只有B盒连灯头的那条线出问题。可能是灯头二线短路。你说的B盒有根线有电.在A盒接上开关的情况下。肯定有根是带电的。。。如果AB盒是空线。B盒三根线其中一根带电.那说明已经串电.但是即使串电.接上A盒开关也不会跳闸。所以最大问题是其中一根跟零线相碰了。换个灯头试试

网友F:
应该不是正常的接线方法。而是用了某畸形接法,零线相线同时进开关。十几年前我听做水电的朋友说过的,说是少放了线用此方法就OK了。具体怎么接的我忘了,不过大家动下脑筋应该还是可以想出来的。

网友F:
其实也可以用死办法,搞清楚线路的。拆下两只开关,灯。然后看颜色,用钳子抖下线,或万用表,理清线画下即可。

网友G:
你仔细看看,是不是上面这种接法:

网友B:
没注意过上面那种接法,15楼提供的资料不错——
不是指按上面那个图的接法,而是指提供了检修中思考问题的一个方法。

网友H:
用万用表测一下a盒各线的电压  或者 把b盒去灯的线拆了 接a盒试试。。。。。。。。。。。。。。。。。

网友H:
15楼的接法,开关接错了   就会短路跳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仔细看看,是不是上面这种接法:
多谢朋友,我昨天刚接好,就是第一种接法,两个开关A和B都有火线和零线,分别又一根控制线与灯相连,装修公司的电工是个二把刀,等于第一天一直在用火线接零线,不跳闸才怪。。。

网友I:
就是15楼的第一个接法,接错就跳闸!

网友J:
不知目前楼主的问题解决没有,如果没有,那我的建议是。
先把灯拆下来,分别合上A\B两闸,试两次,看是否跳闸,如果不存在跳闸,证明灯的问题,把灯泡换掉应该就没问题了。
另外,假设A盒内的接线端为L\L1\L2,B盒的接线端为L\L1\L2.那么你分别是测那两个端子有电。
假设A盒是火线的进线
1、测A盒的L,与B盒的L,那么A盒的L会有电,而B盒的L是不会有电的;
2、测A盒的L,与B盒的L1或L2,那么肯家会有两个端子是带电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想通过测量A盒与B盒的端子来判断是否断路,那么你应该将A盒与B盒的开关关闭,然后分别测量A盒与B盒的L端,这时,应该A盒有电,B盒没有电。如果你打开了任意一个开关,那么,肯定A\B盒内的L肯定都会有电。

根据说面的说明,你可以先按上面的方法,重新测量A、B盒,确定A\B盒L端的通电情况,然后在拆除灯泡的问题。

另外说明一点:如果你的照明线路是有带插座的,那么首先要确保你的电工再换开关时没有接错线,但通常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根据我的经验,我觉得如果没有接错线,还跳闸,那么应该是灯炮的问题。

说到灯我还想起一个问题,那就是你的灯是灯泡还是带整流器的日光灯?如果是带整流器的日光灯,那么应该是整流器短路了(在拆除没接错线的情况下)。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

网友K:
两种方法都用过,跟据现场的施工条件,那种方便用那种

网友L:
是不是开关有问题或者接线问题!

网友M:
15楼wml0060
的第一种接法是在早期的双控中应用,一般用在单开带插座的开关板上。虽然安全性差了些,也不亏是早期电工的经典实用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