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应用求教!!!

楼主(2013-04-17):
如图片
比较指令CMP ,如果D1<D0,M0为ON,那么M0是不是一直为ON的状态,直到X12为ON下一次扫描出新的比较结果为止??

在此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A:
CMP执行后,M0~M2将保持,就算X12变成OFF;

网友B:
可以做试验观察,仿真亦可看出来,那样更便于理解。

楼主:
我的意思是:等到下一次X12为ON时 再一次扫描出新的比较结果?否则M0就一直为ON。。。

网友B:
未完全理解楼主的意思。

按顶楼图:
   如果D1<D0,X12是接通的(On),则M0接通;
   若X12接通期间,D1<D0的关系不变,则M0一直接通;若出现了其他情况,则因为指令一直在执行,会得出相应的结果(比如M1接通、或M2接通)。
   若X12断开后再接通,则又会按D1、D0新的关系得出结果。

网友A:
M0~M2要复位的话用RST执行;

网友C: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D(2013-05-17):
好讨厌CMP这个指令,占好些个地址,[< > =  d0  d1]  out  mo  这样只用一个元件。隐性的东西查死人!

网友E:
X12接通 根据D0 D1 的值决定其输出状态;X12 断开其输出保持在X12断开关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