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7):
我这里有只2.2KW台安变频器,一上电就报警显示:OC    。另外还有几只0.75KW的台安变频器冷态下启动正常,输出三相平衡,时间一长就出现缺相现象。不知道具体是那块出现故障了,如何解决?请大侠们说的详细点。谢谢!!

网友A:
查下电流传感器。

楼主:
电流传感器在什么地方?

网友B:
三路输出的地方,一路一个,自己找

楼主:
可以拆掉不用吗?或者可以怎么短接吗?

网友B:
小功率的可以短

网友C:
不可以拆掉,否则上电即报OC,也不可短接。

网友D:
电流传感器,模块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