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7):
我想把伺服电机监控到的电流或温度数控让PLC读取并进行相应的处置,如对电机电流超过40%,且大于2S时间,停止机床运行。

拜托各位!

网友A:
802Dsl中伺服电机实时数据可以在驱动服务里查看,并且系统保护功能完备,没有必要再进行读取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