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图纸 看不懂

楼主(2013-04-17):
 上图是高压图纸,我怎么看不明白呢,。合闸 分闸回路,还有防跳闭锁回路 给我讲讲 ,就是电路走向,在线等。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把帖子顶出来,哪位朋友能分析一下呢?

网友B:
这些是新电器符号吗?
我也期待答案。

网友C:
慢慢看就明白了,我不知道你倒底里哪里看不明白?

网友C:
只要7#线一得电就合闸了是,30#线得电就是跳闸
我想你是不是看不懂防跳回路啊?
防跳是这样的,就是说当你的跳闸信号在的时候就不允许合闸,有时会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你的合闸按钮触点粘死了一直有合闸信号,如果你分闸了它就会继续合闸。它上面不是有个防跳继电器KLJ吗,它有两个线圈,一个是电流线圈,一个是电压线圈,下面的是电流线圈,上面的是电压线圈,当分闸信号存在的时候它的电流线圈得电动作,常闭点断开就把合闸回路断开了,此时如果还有合闸信号(也就是合闸回路没断开的时候)它的电压线圈会动作,你看一下它的电压线圈前面有一个它的开点,所以它就就不会第二次合闸了,除非合闸路路断开后它的电压线圈失电压所有的触点复位,才可以进行第二合闸
总的来说防跳就是防合闸回路不能断开或一段时间内不能断开,触点动作慢等等情况下它会跳了又合,合了又跳
在考虑防跳的时候你把你的合闸回路一直接通,也就是相当于合闸按钮一直没断开的情况下分析会容很多的
忘了说,只要合闸路路接通时,只要有分闸信号时,防跳继电器的电压线圈就一直得电压,相当于自保持了

网友D:
很简单,会者不难,难者不会

网友E:
这个高压图纸很简单的,你要搞清楚,防跳回路的意思,就是防止重复跳动合闸,HQ是合闸线圈,TQ是跳闸线圈,保护跳闸就是继电保护动作跳闸,

网友A:
谢谢各位的回复!

楼主:
说的非常好,请问图中的KO KA 起到了什么作用啊???

楼主:
人呢,把问题刨根问底啊。

楼主:
4楼的朋友 在吗

网友F:
首先,这个图纸分为三部分。第一是高压柜远程/就地转换开关,以及合闸/分闸开关,BX-CS60这部分。
第二是综保部分即通用保护测控装置,DCAP-3000,第三部分是你的高压开关.不知道您是什么目的来分析这个图纸。我们是维修,大概综保有四块模板,外接有40多根线,包括电压信号,电流信号的采样,后台机通信等等,图纸上的就是起停保接线端子,KA是防跳继电器,保证7号端子和37号端子不可以同时带电导通,你可以分析一下KLJ的辅助常闭触点和KA的关系。KO是合闸线圈,HQ为手动合闸,这个高压开关是两个合闸线圈。
 说的不是很清楚,有什么不清楚大家一起分析!!

网友C:
回复 #10 woshigoutou楼
这几天网不合适 ,一直没上网

网友C:
我个人认为11楼说的有问题,一个怎么会有两个合闸线圈呢?这我没听说过,我想你的高压柜是不是用的是高压接触器,我想可能K0可能是保持线圈HQ是合闸线圈。
至于KA我也暂时没看明白,等有空慢慢分析
你看一下你的图纸应该有图纸说明的,你单给这一张图的话我们很难看出你的那些开关、继电器都是什么?你看一下图纸后面应该有一张表,都有说明,还有那些限位开关都 是哪的?

楼主:
楼上的朋友,非常谢谢你。QQ 能告诉我吗?想和你学习一下。

楼主:
请求验证,楼楼上的那个朋友 。QQ

网友C:
回复 #15 woshigoutou楼
QQ:243604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