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故障

楼主(2013-04-17):
只要把近接开关接入电路,DC24V就没有电源输出。更换一个近接开关还是一样。

网友A:
没看明白,楼主能不能详细点啊

网友B:
负载大于电源带载能力

网友C:
电源带载能力差?

网友D:
你是用的几根线的接近开关

网友E:
接错线了,如果接上传感器,电源就没,那是电源与地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