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7):
哪位师傅把下面的英文告诉我一下吗
view---
flash---
debug---
peripherals---
tools---
svcs---

网友A:
偷窥,记住看完赶快闪人,不然人家要找你麻烦,一圈人把你围住,个个拿着镰刀斧头……,后面无法想象

网友B:
应该找一下谷歌翻译什么的。
view--视图--就是你看到的界面/画面是什么样子,格局,有什么内容
flash--此处应该是闪存的意思--可能是读写flash的操作
debug--调试--就是调程序,查错误
peripherals--外设--外围连接的设备,比如通讯,键盘,鼠标,ad,西门子plc把io卡也叫这个。
tools--工具--一些有用的程序或功能,比如计算器,编程烧写器,仿真器
svcs--应是services的缩写,服务--完成一些任务的长驻程序或者提供帮助,具体要看你菜单内容。
======================
还是找个汉化的吧。

网友C:
这个直接翻译一下就可以了
或者整个汉化的

网友D:
2楼的是正解,请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