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7):
一个S7-200输入点不够,想再加一台S7-200,两台PLC能够相互连接吗?如果能够相连接,那输入输出点在编程时怎么定义地址?程序又输入哪个PLC呢?

网友A:
一个不够 可以加扩展模块
两个PLC是通讯

网友B:
要用通信!
端口定义在两个PLC内分别设定,就是通信时做好设置就好了!

网友C:
点不够加模块吧,实在不够用S7 200的MODBUS拖扩展I/O。没必要再搞个S7 200来通讯

网友D:
加扩展就行了;

网友E:
先加扩展,还不够,可以2个PLC相连。

网友F:
2个PLC相连需要走通信,不如加扩展模块,价格还便宜

网友G:
可以加扩展模块,简单成本低

网友H:
加扩展模块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