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翻转臂

楼主(2013-04-18):
玻璃翻转臂机械部分,搞这个程序苦头在于当初设计机械时给气缸加了个中间位(除了开关到位信号以外)。结果空机实验很好,一带上玻璃,由于压缩空气的可压缩性,中间位就在重力作用下丢失。搞得原来以中间位定位的程序出现了纠结。最后只好以到位维持来保证动作正常。

网友A:
看图学习...看上去是直接翻转

网友B:
看的不是很清楚,翻转是360°翻转吗 ?

网友C:
这个是180°翻的

网友D:
为什么要加中间位

网友E:
中间的限位什么作用?

楼主:
中间位的作用是当悬臂旋到位真空吸盘接触到剥离后,抽真空将玻璃吸附在气缸吸盘上,然后气缸回缩到中间位,旋转180度到另一工作位真空释放(此时托架在下真空释放不会造成玻璃脱落),再让气缸在缩到位的过程中将玻璃放到工作为的托架上。如果没有中间位,玻璃直接和工作位的托架碰撞。

网友F:
你这个好解决,日本妙德有一种可以上下伸缩的吸盘和吸杆 是配套卖的 ,你汽缸可以直接下降到下限位,因为吸杆可以有一定的伸缩性,碰到玻璃也不会刮花,我们电子行业的线路板都是这样的,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G:
气缸小了.

网友H:
学习了!第一次看到玻璃设备,

网友I:
第一次见到180°的,汉东,精菱..等等都是90°..原理也很简单,你在这弄得忒复杂了...

网友J:
气缸中心位很好定位,换种思路.问题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