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8):
一台三菱D700变频器的输出端子RUN上接上指示灯,当变频器的运行频率大于启动频率时,该指示灯应该亮,但是实际情况却不亮,为什么?已经接DC24V电源了,而且极性正确。
还有一台同样的变频器,在变频器没有运行时,输出端子RUN上接的灯就亮,为什么?

网友A:
可以考虑两个方面:
1.接线是否正确,RUN-SE应该是串在24V电源和指示灯之间的,例如24V一端接RUN,SE接指示灯一端,指示灯另外一端接24V负;
2.参数设定P.190=0;
3.另外一台接上就亮,是否考虑参数设置,例如设置为P.190=17,就会亮;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呵呵;先检查参数RUN端子功能定义是不是一样!

楼主:
参数设置是正确的,外部接线也是正确的。我怀疑是RUN端子坏了,但不知道怎么查?请懂行的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