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8):
查了几个较大厂商的资料,好像都没看到用电容屏做触摸屏的,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没有见过电容屏,都是电阻屏的

网友B:
工控机用电容屏的很少吧!
我目前还没有用上电容屏的!

楼主:
就是没见过电容屏,所以想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么多厂家都不推电容屏

网友C:
个人认为电容屏太容易造成误操作,它的灵敏度比电阻的高很多(就对人体而言)。

网友D:
电容型的触摸屏抗干扰,稳定性能不是很好吧。西门子前一段时间做的广告,触摸屏能多点触控,应该是电容型的吧

网友A:
搭车问个问题,为什么屏幕有时候触摸不了,关机几个小时后又好了,时好时坏 说不定,有时候半个月都没有出现问题,屏幕不热,有空调制冷

网友E:
那就好像电动葫芦为什么不用遥控器吧

网友F:
没必要,人机还是主要用来显示,不是用来操作的。操作还是实体按钮更舒服。

楼主:
在屏上的操作也不少吧,像手机触摸屏那样当然是灵敏些更好

网友G:
感觉还是各有各的优缺点,所以用电阻屏吧。

网友H(2013-06-24):
回复 楼主:
看过分析文章,说电阻屏稳定,电容屏容易漂移。在粉尘、温湿度、静电复杂环境,电阻屏稳定。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看过分析文章,说电阻屏稳定,电容屏容易漂移。在粉尘、温湿度、静电复杂环境,电阻屏稳定。
很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