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8):
(1)汽车行驶时,指针不动作。该故障原因可能是软轴连接不当或折断,也可能是里程表的传动齿轮损坏。可从变速器输出轴开始查找故障部位,修复或更换损坏件。

(2)表针不稳定。其故障原因是软轴安装不当,感应板端或轴承磨损。

(3)指针不回零位或卡在某一速度处。该故障原因为车速表游丝变形;磁力区内有异物卡住;变速器的齿轮油进入软轴内。

(4)指针超过刻度之处。其故障原因为车速表游丝损坏;变速

网友A:
仪表排除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