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8):
这个故障出现的原因可能是由以下几个方面造成的:
①机油油位/温度传感器故障。
②线路故障。
③仪表板故障。
④供电或搭铁故障。
下面要做的就是对各个可能出现故障的点进行逐项排除。
   首先将传感器插头从传感器上拔下,然后打开点火开关并测量插头侧的3个接脚,其中l号脚是正极供电端,打开时点火开关应该有蓄电池电压,2号脚是搭铁端,3号脚是仪表板信号线,打开点火开关时由仪表板发送大约lI V的触发信号。经测量3个接脚没有问题,这样就排除了线路、供电及搭铁出现故障的可能性。
   随后关闭点火开关,并将插头插回传感器,采用背插的方法将示波嚣接入信号线端和地线端。在正常情况下,打开点火开关后示波器上应该产生一个与图2相同的波形。实际测量波形,与标准波形基本一致。启动发动机,直到发动机的温度升到正常工作温度,使用红外温度计测量油底壳温度已经升到70℃,但此时示波器上显示的波形依然和凉车时一样,这说明故障原因在机油油位/温度传感器。将传感器更换后加机油并热车。在油底壳测量的温度是74℃时,观察仪表板上的机油温度表指示80℃,再次测量波形,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在凉车没有加进机油时、凉车加入机油后、热车油温80℃时传感器输出波形的区别,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