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8):
故障检修:接车后如果发现油位/温度故障指示灯当时并没有亮,因此决定首先检查仪表板上机油温度表的状态,发现不管在什么时候油温总是在最低点,而用红外线非接触式温度计测量底壳的温度,已经达到了74℃,此时机油温度应该已经在80℃以上。由此看来仪表的油位/温度指示系统确实有故障。
在此对该车的油位/温度指示系统工作原理简要介绍一下。
 该系统由仪表板、装在油底上的油位/温度传感器及连接仪表板和传感器的导线3部分组成。油位/温度信息由传感器通过导线以脉冲宽度调制信号的形式连续不断地传递到仪表板,仪表对信号进行分析计算后将油温信息显示在仪表上,而油位信息则用于低油位警告灯开启的依据。除此之外,油温、油位的信息还用于仪表对燃油消耗量及行驶里程的计算以及保养间隔里程及时间的确定。可知机油油位/温度传感器上共有3根导线,分别为正极线,搭铁线和信号线。仪表在信号线上输出一个大约lI V的高电位,传感器控制接地产生脉冲宽度调制信号,标准信号波形如图7-5。其中第1部分是传感器对油位传感器进行瞬间加热的脉信号,加热的时间取决于机油的温度,加热的目的是为了根据传感器冷却时间来判断机油油位。传感器进入冷却阶段(第3部分)后,冷却时间的长短与机油的油位基本成一定比例关系,冷却时间越短说明机油油位越高·时间越长说明机油油位越低,对油位的判断误差不会大于士3 mm.冷却时间在200-1 000 ms之间。机油温度是传感器直接测量出来的,温度信号是通过脉冲信号(第2部分)来进行传输的,信号脉宽在25-85 ms之间。

网友A:
各种传感器的应用。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