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8):
 燃油表为指针式,用于显示汽油箱内汽油的多少,它由油位传感器和油面指示表组成。
   当点火开关接通后,电路中电流走向为:蓄电池正极--》主熔断丝--》点火开关--》熔断丝盒15A熔断丝--》燃油表--》油位传感器(可变电阻)搭铁。
   当油箱中的油平面较低时,浮子也低,可变电阻的阻值较大,通过燃油表双金属线圈内的电流就很小,双金属片弯曲不大,燃油指针偏转很小,指针靠近E(空)位置。浮子随油面升高后,可变电阻值相应变小,燃油表双金属片上线圈的电流相应增大,双金属片变形也随之增大,指针指向F(满)位置。在燃油表内还有一个双金属片稳压调节器,当电源电压较高时,调节器上线圈通过电流增大,双金属片受热变形,使触点断开,线圈中无电流后,双金属冷却复原,触点又恢复闭合。电源电压高,触点闭合时间短;电源电压低,触点闭合时间长,从而使加在燃油表电路上的平均电压近似不变。

网友A:
仪表懂的还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