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欧瑞F1000保护电路 有图希望有解答

楼主(2013-04-18):
目前一台欧瑞F1000 3.7KW 模块炸裂 更换新模块 上电跳OC 驱动光耦采用3140
如何屏蔽驱动电路过流保护信号 拆掉互感器一样跳 请教有此牌子维修经验的给予指点

网友A:
临时屏蔽OC(过流)信号?!看看那四个黄色的家伙,把它除掉!

网友B:
单独单板上电,屏蔽其它故障, 给电流LM399两路信号,信号源一般为3V以下,这样维修是最有保证的,但是麻烦

网友C:
黄色光耦的输出端短接,这样应该可以

楼主:
4个光耦短接了还是跳 欧瑞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4个光耦短接了还是跳 欧瑞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
那就挑开试试

网友E(2013-07-24):
朋友 你是上电就跳OC还是启动跳OC?

网友F:
我有一台同样的机器,启动就跳OC,不知从哪查起
关注中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我昨天刚修复一台欧瑞的3.7KW的变频器,启动跳OC,结果发现UVW输出端上边接的SF1600二极管有一路断路,更换就好了,还有一个故障比较高的就是驱动ICA3140V,你重点检查一下

网友F:
回复 网友E:
移除PC8后《图中第四个黄色光耦》,启动正常
不知对以后使用会有什么影响?
恳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G:
和我正在搞的欧瑞2000电路差不多,呵呵。

网友G:
修复了吗?
期望分享维修经过。

网友H:
回复 网友F:
换个吧,不要移除,有安全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