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8):
如题,坛里哪位朋友用过将编码器脉冲信号转换为模拟电压信号的模块或者是仪表,可靠稳定就行,抗干扰能力强一点,谢谢。

网友A:
多少脉冲到多少电压?
我们用过图尔克,魏德米勒的。图尔克的比较便宜。就是脉冲到电流/压的那种。

网友B:
没这样做过!

楼主:
楼上的朋友反馈真快,图尔克的,价格低些,采购可能也方便些,告知下型号吧,图尔克的应该就是模块了吧,频率最大到2500hz,如果是1000线的编码器,考虑每分钟转150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脉冲到多少电压?
我们用过图尔克,魏德米勒的。图尔克的比较便宜。就是脉冲到电流/压的那种。
您好,没上论坛吗?请告知下图尔克的产品型号,是哪款产品,谢谢!

网友A:
IM21-14-CDTRI 看看行不?
ms22-ri这个频率1.6K行不?

网友C:
嗨,编码器信号转换成模拟信号?用PLC的高速脉冲口输入,自己变一下就行了。好像LOGO!也有高速脉冲(计数器)输入端。

这个最好是智能的转换,比较灵活。纯硬件转换,线性度、准确性都会有误差。

网友D:
直接选模拟量输出的编码器不是更方便?

楼主:
楼上几位都是好建议,回头我做下分析,看具体实施选用哪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