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监视问题

楼主(2013-04-18):
三菱plc中d8140是低字
 d8141是高字
假设每转脉冲量一千  那么我想在触摸屏中显示转的圈数  应该怎样去做呢
这两个寄存器怎么用  请高手帮帮小弟!!!

网友A:
例如:  LD M8000
       DDIV D8140 K1000 D0
此时,D0,D1存放就是结果,在触摸屏上放置数值显示单元,然后数据长度选择双字,链接地址选择D0

楼主:
试过了 就是不知道这个双字怎么选呢  我用的是威伦触摸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了 就是不知道这个双字怎么选呢  我用的是威伦触摸屏
麻烦你看一下你维纶屏的手册,这属于太基本的问题……

网友B:
呵呵;屏上显示的数据寄存器选用32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