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8):
小弟最近碰见一台阿尔斯通 MV1000变频器,不知道怎么调试,哪位高人方法有吗?

网友A:
++QQ178147326大家一起探讨

网友B:
这是中压的吗?

网友C:
1变频器单机试车的基本设置
2281 Motor F.L.power 功率
2283 Motor F.L.current 电流
2284 Motor base voltage 电压
2285 Power Factor CosΦ
2288 Motor base speed 额定转速
2289 Star / Delta 电机的星形或三角接法
3260 MAN-handling Keypad(手动控制设置)
3261 AUTO-handling CAN(自动控制设置)
3A00 RUN (Manual) keypad(手动控制设置)
3A02 RUN (Auto) CAN(自动控制设置)
3A08 Mot.Pot. UP (Manual) keypad(手动控制设置)
3A0A Mot.Pot. UP (Auto) CAN(自动控制设置)
3A10 Mot.Pot. DOWN (Manual) keypad(手动控制设置)
3A12 Mot.Pot. DOWN (Auto) CAN(自动控制设置)
3A18 TRIP ACKN. (Manual) keypad(手动控制设置)
3A1A TRIP ACKN. (Auto) CAN(自动控制设置)
3A20 REVERSE (Manual) keypad(手动控制设置)
3A22 REVERSE (Auto) CAN(自动控制设置)
3A28 FORWARD (Manual) keypad(手动控制设置)
3A2A FORWARD (Auto) CAN(自动控制设置)
3A80 MANUAL REF. Mot.Pot(手动控制速度给定设置)
3A82 AUTO REF. CAN(自动控制速度给定设置)
3F20 RUN/STOP LOW
3F21 STOP LOW
3F22 FAST STOP DINP4(急停输入点)
3F23 REVERSE LOW
3F24 FORWARD HIGH
3F25 < ENABLE 3F10 - digit. in. ENABLE
3F28 TRIP ACKNOWLEDGE ENABLE
3F29 EXT.FAULT DINP3(抱闸开关的辅助节点)
3F42 FAST STOP inv. Yes
3F48 TRIP ACKNOWL. inv Yes
3F49 EXT.FAULT inv. Yes
450F encoder voltage 5.8V(如果是变频器给编码器供电)
4512 encod. line count 1024(编码器的脉冲数)

2 网络参数
20AA CAN:SDO-ID 变频器在CAN上面的编号
20AC CAN:start 开启CAN通讯
20AE CAN:baudrate CAN通讯的速率(500)
3221 reference speed 15 1/min(速度为非0信号的设定值,Speed > Ref. N时send1word1
中的第12位4F8B No zero speed measur.信号为1,反之为0)

3B00 < d-output 1 风扇的输出信号 5685 - CAN: RECV Bit 05(从hpc过来的信号)
3B03 < d-output 4 抱闸的输出信号568A - CAN: RECV Bit 10(从hpc过来的信号)
5553 CAN:RECV1 ID 514(接收字1的地址,从CAN通讯表中可以得到相应的地址)
5554 CAN:RECV1 Mode Synchronous(通讯方式为同步)
5556 CAN:RECV2 ID 770(接受字2的地址,从CAN通讯表中可以得到相应的地址)
5557 CAN:RECV2 Mode synchronous(通讯方式为同步)
5559 CAN:SEND1 ID 386(发送字1的地址,从CAN通讯表中可以得到相应的地址)
555A CAN:SEND1 Mode synchronous(通讯方式为同步)
555C CAN:SEND2 ID 642(发送字2的地址,从CAN通讯表中可以得到相应的地址)
555D CAN:SEND2 Mode synchronous(通讯方式为同步)
5690 CAN: RECV <Bits 5600 - CAN: RECV1 Word 1(选择接受的状态字)
5691 CAN: RECV <reference 5601 - CAN: RECV1 Word 2(选择接受的速度值)
56A0 CAN: SEND <Bit 08 568A - CAN: RECV Bit 10(发送接受的抱闸开关的信号)
30A1 - Bin. ONE(如果没有抱闸设备的设置)
56A1 CAN: SEND <Bit 12 5684 - CAN: RECV Bit 04(发送接受到的合闸信号)
56A2 CAN: SEND <Bit 13 3F15 - digit. in. DINP5(发送风扇开关“no normal stop”的信号)
30A1 - Bin. ONE(如果没有风扇设备的设置)
56A3 CAN: SEND <Bit 14 30A0 - Bin. ZERO(发送允许CAN给变频器复位的信号)
56A8 CAN: SEND1 <Word 1 5670 - CAN: SEND Bits
56A9 CAN: SEND1 <Word 2 4F60 - speed
56AA CAN: SEND1 <Word 3 4F04 - torque
56AB CAN: SEND1 <Word 4 4F10 - IL feedb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