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8):
我单位要做二台移动的工作台,一个重量50公斤一个160公斤,下面用线性导轨滑动,带动工作台的是直径25MM导程5MM的滚珠丝杠,运动速度为每秒200MM也就是伺服电机每分钟转速2400转。请问分别要用多少N/M的伺服电机?请各位老大帮我算算。谢谢了!

网友A:
看看一些相关产品用多大。润滑好了几KW的就能用。

楼主:
我们单位自己用的,价格没关系,不知用多少KW?数控车床大导轨上的滑块好像也有一二百公斤吧它不知用多大的是私服电机最高转速可以达到2400转吗,请知道的朋友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B:
如果只是水平移动的话,50kg的话750W就够了!一般的伺服转速能达到3000转!2400转没问题!!!

网友C:
50KG用4Nm的。110ST-M04030
160KG用7.7Nm  130ST-M07730  电机型号是华大的,米格的也行。再给你一个电机选型网址http://wenku.baidu.com/view/2e442ebfc77da26925c5b081.html

网友D:
我也不太会算,50kg那个台子,驱动电机应该大于1.5kW,4极电机;那个160kg的台子,驱动电机应该是5.5kW以上。也是4极的。

网友E:
这个差距怎么这么大

网友F:
螺距为5mm时,按理论值,选2.4NM和7.7NM就够了,但是国产电机都是4对极,且磁间隙过大,又分布不均,所以建议你高一级选配电机,选4NM和10NM的稳妥些!

速度方面考虑,有2500转就够了,国产电机力矩上去了,转速就下来了!

网友G:
折算到电机上的负载TL=(W*u*9.8*Pb)/(2*3.14*η)
w  工作台重量及工件重量
u  摩擦系数
Pb 丝杆螺距
η  效率
i  减速比

网友G:
计算转动惯量:丝杆Jb = Mb *Db* Db/8
工作台换算惯量:Jw   = Mb * (db/2π)* (db/2π)
克服摩擦力所需转矩: Tf = u * M * g * Pb / 2π /η
工作台加速转矩:     Ta = M * a  * Pb / 2π /η
螺杆加速转矩:       Tb = Jb * a / η
实效转矩:          Trms = sqrt{[(TA*TA/t1) + (TB*TB/t2) + (TC*TC/t3)]/(t1+t2+t3)}
其中TA 加速转矩;TB 恒速转矩;TC 减速转矩;t1 加速时间 t2 恒速时间 t3 减速时间
电机额定转矩>负载转矩>Trms
电机最大扭矩>负载转矩+加减转矩

网友H(2013-05-20):
小弟在册子上找的松下A5

你们感受一下,看哪个合适,个人觉得第二个第三个可以用。

网友I:
大家的余量都算得比较足。其实,导程5的400W两个都够了,这个配置可以出力140公斤以上。
往大了放,750W或者有些品牌是800W就可以驱动,并且可以停得很稳定,因为平台如果用滚珠丝杆和直线导轨摩擦力实在太小。
关键电机惯量够了就可以动。当然,如果你要反应快的话,要细算。
精密机电一体化系统集成开发,设备开发
经营产品:
YASKAWA运动控制总线
Kinco全系统产品*(人机,PLC,总线,变频器,伺服,步进)
舜唐人机(军工显示器,触屏)

网友J:
小的那个750W,大的那个1000W就足够了

网友K(2013-08-31):
珠海希雷伺服产品,可以帮助你选型,www.surlun.com

网友L:
1、要决定电机的额定转矩、额定功率,要看的是运动控制过程中,需要的最大转矩和最大功率;
2、那么运动过程中,最大转矩、最大功率的表现是什么?怎么计算?
1)最大转矩就是系统加速度最大的时候,
最大力(转矩)=远动体的质量×最大加速度+匀速阻力(=转动惯量×最大角速度+匀速阻力矩);
2)最大功率就是最大力(或转矩)时的最大速度时,最大功率=最大力×最大加速度(=最大转矩×最大速度);

网友L:
3、可以看出,楼主的问题,关键是运动体加速度的时间,最大加速度是多少?楼主给的条件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