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8):
在做一台卷料相關的機器,伺服電機需要完成兩個任務:
1.精確拉動料帶移動一定的距離
2.拉緊料帶,但不知道料帶需拉多長才會拉緊,

每一個工作循環都需要執行一遍上述1和2兩個動作,故請教,伺服電機可否這樣用,松下的電機支持嗎?

网友A:
力矩控制行不?给定一定的力矩一直拉,知道拉不动为止。

楼主:
力矩控制可以把料帶拉緊,解決第二步的問題,對於第1步,需把料帶拉動精確的長度,還得需位置控制,並這時候電機的扭力還得大點才保證拉動的精確度,故我需要電機不斷的切換控制方式,不知可行否?

网友B:
刚好用过一款,可以在线切换工作模式!貌似你需要的是位置模式和力矩模式

论坛上不了附件   施耐德   型号是LXM23D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好用过一款,可以在线切换工作模式!貌似你需要的是位置模式和力矩模式

论坛上不了附件   施耐德   型号是LXM23D

可以传附件和图片啊~

网友D:
如果位置加转矩控制,这样很多伺服是可以切换的,切换的信号指示伺服外部接口上的一个信号,三菱的MR-J3的就是这样的
+4

网友E(2013-05-27):
若有控制器(PLC),可以这样做:
先工作在位置模式,运行至所需位置后切换成转矩模式
转矩模式可设置所需的力矩,力矩到达后 伺服会输出力矩到达信号

若无需控制器,可直接采用伺服器内置的定长模式
定长共有2段,第一段为位置,第二段为转矩模式,无需其它控制器就可以完成

珠海希雷的伺服可以满足要求,相关产品可以参考网站:www.surlun.com.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F:
好专业~~~卖松下伺服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