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8):
1.仪器结构及工作原理
   1.1 仪器结构本仪器包括:流速传感器和流量累计计数器两部分。
   1.1.1 流速传感器包括流速传感头、信号转换器、联结套支部件、导流罩支部件和联结杆等。
   1.1.2 计数器采用大规模集成电路液晶显示模块,通过手感式薄膜开关键盘,按内部固定的程序,操作十分方便。另外,为防止灌渠突然断水,水位下降后,旋杯转子被风吹天然气流量计
产生空转多计数,仪器设有专门的信号控制器,可根据水位的变化控制信号。
   1.2 工作原理
   灌溉渠道中的水流从前部挡水墙进入测流涵洞,水流作用到旋杯转子,使转子旋转,流速越大,其转速越快,转速n与单位时间过水流量Q呈线性关系,    式中:k0为反映仪器结构、测流涵洞水工建筑物、渠道和水流特性等综合因素的流量系数,因此,需在现场实际情况下,用流速仪法标定。流量系数k0确定后,只要测得流量计的转速n,便可计算求得单位时间过水流量Q和累计用水量。分体式电磁流量计
   公式(1)中的旋杯转子转速n,可用其在一定测速历时T内的总转数R表示
灌溉用水历时长,在T时段内测得的总用水量W为
   因此,测量流量Q实际上就是旋杯转子总转数R,除以测量历时T,计算得n后,再乘以流量系数k0。而累计用水量W,则是在计数器上设置流量系数k0值,k0也称单元水量,即旋杯转子每一转,相当于水流通过量水涵洞的水量,其累加转数也就是一轮灌溉用水量的累计。
   2.配套建筑物设计与建设
   配套建筑物,即量水涵洞,由涵洞体、前后挡水墙、前后八字墙及仪器保护室等组成。
   量水涵洞是一宽浅式呈矩形截面的洞体,使渠道水流由明渠自由流变为有压管流,以便按一定的断面积计算过水流量。涵洞截面:高宽比一般为涵洞长度L一般为在涵洞体顶部有一矩形孔,建有钢筋混凝土仪器保护室,顶部有牢固的活动盖板,设有暗锁,底部有一角铁支架,角铁尺寸为30mm×3mm,焊接成整体结构后,其技术要求为:一是内方孔尺寸170mm×170mm,保证Φ170mm导流罩能顺利通过,角铁厚度与导流罩肩平齐;二是有一个平整的平面,使仪器方板放平其上。仪器传感头的方板即安装在上面,旋杯转子正好伸入洞体。    按照以上设计,本着交通便利、示范方便的原则,涵洞建在西一二分干大宋佛支渠一斗上。
   根据设计原则,本次涵洞设计,在测量地面高程的情况下,高宽比取值为长度取值为1.8m。
  3.流量系数K0的标定
   3.1 标定方法
   流量系数K0的标定方法是在量水涵洞下游(约5~10m)设立一个测流断面,通常以常规流速仪用流速—面积法测得的T时段总量Q作为标准流量值,与LBX-7型浑(污)水流量计在相应的时段T内测得的转子总转数R之比,
   测验断面渠段位置的选择、测线的布设、垂线测点数目及流量的计算方法按《水文测验规范》进行。
   流量系数K0的计算:
   K0=时段内流速仪实测水量W÷时段内流量计总转数
   4.示范应用
   根据上面标定的流量系数,流量计实测总水量.     污水流量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