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8):
三菱plc上载程序时为什么没有主程序选项,plc里还有程序在执行.(FX1S)谢谢

网友A:
没有主程序,那有什么?
把你的软件打开后的情况截个图上来看看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软件?

网友C:
呵呵;你读出的程序全是NOP,或第一行就是END吗?
另外你说的运行是什么?有输出点亮?
如果仅仅是RUN灯亮了,就是空的程序也是会运行的;

网友D:
三菱一级代理,指定维修点。有需要Q1309552630

网友E(2023-01-12):
引用 网友C:
呵呵;你读出的程序全是NOP,或第一行就是END吗?
另外你说的运行是什么?有输出点亮?
如果仅仅是RUN灯亮了,就是空的程序也是会运行的;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了,就是读取的时候显示框里没有程序选项,都勾选的。就是没有程序可选。但是plc正常输入输出。我是因为有个动作没有想看一下什么情况。现在plc拆下让人家在修。不知道是不是它坏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三菱plc上载程序时为什么没有主程序选项,plc里还有程序在执行.(FX1S)谢谢
我也碰到同样问题,哥们后来怎么弄好的?我怀疑plc坏了,拆下来刚寄出去维修了。

网友F(2024-03-04):
什么原因?我也碰到了,不是坏了,好几个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