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磁阀

楼主(2013-04-18):
我百度了一下,看不是很明白。
其实我想知道的是,在PLC控制当中,控制一个二位五通,二位三通和三位五通的电磁阀,有什么区别。
如果我断气了,他们所控制的气缸,都是一样的动作么?都回原点位置?还是保持当前状态?

网友A:
具体现象要具体分析
如果在控制过程中断气,只要不断电,电磁阀会操持在通电的那个位置,但现场气缸根据现场情况会出现不同结果。

网友B:
位是指工作状态,一开一关=二位:左开中停右开=三位。通=是指有多少个进出孔。
断电后,二位的会回原位,三位的要看通路情况,有的保持,有的回原位。三位的保持型号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