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8):
 请问众位前辈,假如你们给自己家布线时,是否将照明和插座分开布线?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分开布线的好处是:当插座短路时照明不会没电,就不用摸黑检修。当照明线路有故障时也可在插座上用台灯临时照明检修。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共线好,
 1、分开的做法是插座线绕房一周,照明线绕一周,等于是走了两次绕房一周的线。而共线的话只要绕房一周,照明从插座上取电即可,省线(导线),省工(照明和插座线路在铺管时会在房内多次交叉,要在交叉处开槽弯几字形放管),省工线(因为现在很多装修是按米计费(一米多少钱),本来就想多绕线不走直线,现在你多了绕房一周的照明线当然是一笔不少的人工费)。
 2、安全:分开的做法是配电箱里插座用漏保,空调和照明不安漏保(网上说照明离人高,一般不会接触所以可不用漏保)。可如果共线的话,就等于是插座和照明都用了漏保,这样当你换灯泡不就多了层保护吗。而且卫生间的照明线路在潮湿环境内也有了漏电保护,不会使墙面带电(照明线路的屋顶部份一般因开不了深槽没穿PVC管,而是套黄腊管)。
 3、至于说共线时会因为插座短路了而摸黑检修,我想说的是,如果我布线我会每间房布一路2.5的插座照明线(空调线另走专线),这样插座短路时最多只是这个房间没电,其它房间有电呀。用插座板接个台灯不困难吧,而且你非得当天晚上就找电工来修,不能第二天白天来?我就不喜欢晚上去别人家修电,干扰了我的晚上安排,如果是白天的话,跟单位说一下,领导不会不同意,我也趁机早回家。
 4、如果共线一般是插座布一至二路,例如客厅餐厅的插座一路2.5,几个卧室的插座一路2.5。我觉得这样不好,一路2.5平铜线大概就可负荷4千瓦的电器。以两个卧室布一路2.5平插座为例,在冷天你们家没开空调,你在主卧室床上看电视,你家小孩在次卧室上网。各用一个1千瓦电暖器就2千瓦了,上网可能脚下还放一个暖脚的,再加上两间房的电视电脑,就当一千瓦,那就是3千瓦了。如果烧个电热水壶(1千瓦),就是4千瓦满负荷没余量了。如果临时用个电吹风(1千瓦),电热毯、或者是不用电暖器用油汀(2千瓦),那就超负荷线路易老化了。
 以上看法,请各位前辈指正。

楼主:
 总之说插座和照明共线的坏处就是,当插座短路了房间的照明也没有电,不方便检修(这根本算不上什么坏处,不就是某个房一晚上没照明吗?)。而好处却是省线、省工、省钱。

网友A:
无所谓啊,不分开的话方便干活

网友B:
我就没有分开!能省就省!

网友C:
冰箱、微波炉、抽油烟机、洗衣机、等都是分开的插座和分开的布线,照明是另外的闸盒。墙体插座还有空调专用的,电热水器专用的等等。

总之,家庭电器越来越多,布线要讲究,否则很不安全,如果共线,电流大会导致墙内的电线老化,引起火灾等。比如,共线下,所有的电器同时工作,会很危险。插头座也受不了的。

网友D:
楼主想法很好,不过时间会证明还是分开的好!!

建筑上照明和插座按国标是要分开的!

如果你的某一个电器漏电了,如果你用共线的话,你就会发现检修有多麻烦!

楼上讲的很对,电器设备多了,很多东西就要有讲究的!

网友E:
不分,我就这点东西,分啥!

网友F:
从长远和安全的角度上来看,应该分开好一点。你想想,如果当线路真发生问题,不单止排查困难,另外也可能会因线路短路造成其它电器损坏。肯定会比不分安全。

如果从成本的角度上来看,那肯定是不分好啦,就像楼主说的,省工省料省钱。

但如果按国家标准,那就是要分开的,如果是自己家的,那就要看你怎么想了。

网友G:
如果你的房子打算用15年以上的话还是分开好,不然将来会有难过的时候。而且你房顶的线不凿开不可能再换了。

网友H:
大型电器用电和普通照明分开,自己家用当然能省则省了

楼主:
 我想的是,一条插座线路和一条照明线路,肯定是插座线路更容易出故障。会因电器质量而发生短路故障,因电器功率过大而发生线路老化。但是照明线明一般是没有故障出现的,灯泡坏了就是不亮,不会短路。现在家里不用白炽灯,多用节能灯,一个就几十瓦,电流很小。所以说不能因为照明接在了插座线路上,就说影响了线路的安全,或者加快了线路的老化。只能说会因为插座线路的故障而让照明线路出现故障,而且我的想法是每个卧室一路2.5平线路并用漏保,即满足了卧室内的电器使用需求,又让所有电器都有安全保障。出了故障也就在这一路上,所有接头都在开关和插座盒内,有什么不方便检修?

网友I:
我家的照明和插座是分开的

网友J:
能分则分,至少方便检修,混搭一旦出现问题,插座照明都得找原因,而且不方便

网友K:
先前没有要求,后来据说是有要求的(楼上有两位已谈到)。

网友L:
现在很多都已经分开了,浪费点线不是问题啊。

网友M:
装修时间太紧迫,所以我没有。
要是有时间和条件建议分开!

网友N:
要是有时间和条件建议分开

网友O:
多不了好多钱,分开布线优点更多, 照明线基本走顶部,插座线基本走底部, 照明线1.5以下就够了,插座线2.5以上。

分开走其实更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