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A电流铜排选择?

楼主(2013-04-18):
1、500A接触器应选多大的铜排?
2、为什么接触器上端铜排温升大于下端铜排?

网友A:
应该是接触器触点的温度!

网友B:
截面积在100mm-120mm的铜牌。

网友C:
支持2楼的说法

网友D:
用TMY 50*5的

第二个问题不是绝对的吧
这个应该看情况!

网友E(2019-01-30):
引用 楼主:
1、500A接触器应选多大的铜排?
2、为什么接触器上端铜排温升大于下端铜排?
我们一般选用40x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