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森兰变频器驱动和模块问题

楼主(2013-04-18):
近日讨的森兰SB12 5.5KW变频器一台 拆开发现模块和驱动对管也不存在了 不知道哪位师傅驱动管的型号和模块的型号?万分感谢

网友A:
驱动对管 AL CX53-16 BL BCX56-16 SOT89封装
模块用FP25 7MBR25 BSM25 系列都可以

楼主:
谢谢 模块还好说 就是驱动部分的不知道用什么样子的管子合适 请问这台变频器有修的价值吗?

楼主:
刚查了一下这个管子是80V1A的管子和-100V1A的管子 模块到对管直间的电阻是2偶的 记得一般的小功率变频器都是几十偶的啊 这个太小了

网友B(2015-01-10):
我也遇到这样一块板子就是没有驱动电压请教各位大神该咋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