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9):
图
  Profibus是作为德国国家标准DIN19245和欧洲 标准prEN50170的现场总线。ISO/OSI模型也是它的参考模型。由Profibus-Dp、Profibus-FMS、Profibus-PA 组成了Profibus系列。DP型用于分散外设间的高速传输,适合于加工自动化领域的应用。FMS意为现场信息规范,适用于纺织、楼宇自动化、可编程控 制器、低压开关等一般自动化,而PA型则是用于过程自动化的总线类型,它遵从IEC1158-2标准。该项技术是由西门子公司为主的十几家德国公司、研究 所共同推出的。它采用了OSI模型的物理层、数据链路层,由这两部分形成了其标准第一部分的子集,DP型隐去了3~7层,而增加了直接数据连接拟合作为用 户接口,FMS型只隐去第3~6层,采用了应用层,作为标准的第二部分。PA型的标准目前还处于制定过程之中,其传输技术遵从IEC1158-2(1)标准,可实现总线供电与本质安全防爆。
  Porfibus支持主—从系统、纯主站系统、多主多从混合系统等几种传输方式。主站具有对总线的控制权,可主动发送信息。对多主站系统来说,主站之间 采用令牌方式传递信息,得到令牌的站点可在一个事先规定的时间内拥有总线控制权,共事先规定好令牌在各主站中循环一周的最长时间。按Profibus的通 信规范,令牌在主站之间按地址编号顺序,沿上行方向进行传递。主站在得到控制权时,可以按主—从方式,向从站发送或索取信息,实现点对点通信。主站可采取 对所有站点广播(不要求应答)或有选择地向一组站点广播。Profibus的传输速率为96~12kbps最大传输距离在12kbps时为 1000m,15Mbps时为400m,可用中继器延长至10km。其传输介质可以是双绞线,也可以是光缆,最多可挂接127个站点。

网友A:
楼上的介绍了profibus现场总线,那我就介绍下他的应用吧——profibus现场总线转光纤通讯模块:

深圳讯记Ci-pf110/120系列产品是一款工业级Profibus-DP现场总线数据光端机,支持Profibus-DP协议, 通信速率0~6M(可选12M),单光口/双光口链网支持。IP30防护等级,波浪纹铝制加强机壳,35mmDIN导轨安装,DC(9-30)V宽电源,具备继电器告警输出,双电源冗余和隔离保护功能。 Ci-pf110支持一路光纤接口,一路数据接口,Ci-pf120支持两路可级联上下行光纤接口,一路数据接口。数据接口采用与Profibus-DP总线电缆接头兼容的DB9F接口。
特点:
1.支持Profibus-DP工业控制现场总线协议,通信速率0~12M自适应.
2.电接口具备1500V电压隔离以及600W浪涌保护功能。
3.单光口/双光口链网支持.
4.采用DC9-30V宽电源输入,双电源冗余,DC1000V电源隔离,反接保护.
5.提供继电器输出光纤链路以及电源故障告警。
6.IP30防护等级,波浪纹铝制加强机壳,采用标准工业35mm导轨安装方式。

相关拓扑结构应用: